楼主(2010-05-03):
USB驱动程序的问题:
在安装USB驱动程序时,到USB人体输入设备时,出现对话框:
显示系统可能不兼容此设备,如果要安装,可能回导致系统停止运行.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望指点一下.是否安装后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QQ:532904130

网友A:
在找一个软件看看啊,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那是因为USB线没有给微软认证。我安装过好几种USB线。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那是因为USB线没有给微软认证。我安装过好几种USB线。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要注意驱动要求和操作系统是不是相同。不要买太差的线。有的线质量太差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USB线没有给微软认证。我安装过好几种USB线。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要注意驱动要求和操作系统是不是相同。不要买太差的线。有的线质量太差用不了几次,

我的那条线是好的,在另外的笔记本上可以用.不过现在这个笔记本是带串口的,但有时好象接触不良,想改USB口接.朋友能不能提供个驱动程序?
QQ:532904130

网友C:
USB驱动程序
附件: SETUP.rar (1424 K) 下载次数:29

网友D:
放心装吧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2010-06-12):
40]    OK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