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用笔记本USB口连接三菱FX系列,监控串口的解密程序还能用吗?

笔记本没有串口,直接用USB连接的线,还是用USB转RS232的好?

网友A:
能用的.我上次就解开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要看你的解密软件是不是支持串口号选择,比如说除了选COM1之外还能选COM2。3。4之类的,那样就可以的,因为转的串串一般不会是COM1的!

电脑上的串口号是可以改的,设备管理器上找到串口,点进去高级设置里可以改串口号。

网友E(2010-10-15):
能不能发一个解密软件给我啊 FX1S 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