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延时

楼主(2010-05-03):
请问大家,在三菱plc中,断开延时程序如何写?

网友A:
我有你看一下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网友B:
二楼的程序不成立啊!写的不对啊!

网友C:
4楼,你说错了,2楼写的程序是对的,
程序里X001按钮按下闭合时,Y001成自锁,由于X001的常闭点断开,T1线圈是不计时的,当松开X001时,它的常闭点合位,T1线圈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T1常闭点断开,全部复位.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D:
崇拜5楼

网友E:
1楼的程序我看了,从作工控的角度来说,好像显得有点不专业哦,不过能用。

网友F:
直接用x0的下降沿指令PLF控制一个自锁的线圈,线圈下并联计时器,再主线上加计时器的常闭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x0的下降沿指令PLF控制一个自锁的线圈,线圈下并联计时器,再主线上加计时器的常闭点就可以了。
NO!

网友G:
断开延时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下降沿 来触发定时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