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恒压供水 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05-03):
最近弄了一个恒压供水系统 因为以前一直用西门子300系列 才接触三菱结果现在有点小问题 望高人指点~~~ 第一个我现在用的是FX1N 系列PLC 和FX2N 2AD FX2N 2DA 2个模拟量模块,输入是4到20MA 电流信号 不知道在读数据的时候需要改变吗, 第2个就是现在输出到变频器频率 一升到50HZ就下降 不关设多少都这样!!。
修改20100502恒压供水9 修改.zip

楼主:
有高人能够指点一下吗??

楼主:
说明上写的是 FX2N 2AD 默认输入是电压 因为我用的电流输入 不知道需要改吗?

网友A:
有兴趣修改我上次发上去的程序绝对好用,现阶段没空修改,开头还掉中断允许,PID的设值还要看你传感器的读出值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