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0-05-03):
4-20mA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怎么接线?这个变送器是接到PLC模拟量模块上,不知道这个变送器需不需要电源?

网友A:
两线制的当然需要电源了,楼主没有说明白是什么PLC?

楼主:
台达的plc,模拟量混合模块,4进2出,DVP06XA-S

楼主:
估计要这样接线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呵呵!

网友B:
一般来说,两线制的要变送器要外接电源的。
你需要的东西已经给你了,查收。

网友C:
如上图所示,1+和COM分别接AD模块的iIN1,iINcom

网友D:
不用的 直接两根线接就行了 完全没问题的哈 一跟接COM 一根接输入

网友C:
压力变送器电源是直接+24V,COM的,它的输出L+,L-接AD模块.

楼主:
楼上兄,你误解了,我这个是二线制的,不是四线制的。按照3楼我的图接,现在读取PLC的数据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