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sb-sc09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0-05-03):
为什么我的usb-sc09驱动装不上
插上电缆文件找不 到驱动??

网友A:
插上usb线后,将买转换线附带的光盘塞入光驱,记得需要自动安装两次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在安装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的光驱坏了
驱动是自己下载的
下了好几个都上
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C:
放到别的电脑上拷到你的电脑在装

网友D:
你这个可能不是软件问题,而是转接件的问题。你换个转接器试下喃,我以前遇到过。驱动下了很多个,安了很多次,就是不行,后来换个转接器,就OK了,说明是转接器坏了

楼主:
什么是转接器,是电缆上的吗

网友E:
驱动放到电脑中区装,到设备管理器中去看看
三菱

网友F:
我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