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电容分相启动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引出线有三根线,这三根引出线之间的绕阻有2根之间最大的接电容,绕组最小的2根接电源是不是这样呢?
假如我现在要实现反转,是不是只要把电源线接到那两根绕组在最大和最小值之间的那两根引出线呢?

网友A:
引用楼主zhangfuguia于2010-05-03 20:01发表的 请教个简单问题 谢谢 :
[电容分相启动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引出线有三根线,这三根引出线之间的绕阻有2根之间最大的接电容,绕组最小的2根接电源是不是这样呢?
假如我现在要实现反转,是不是只要把电源线接到那两根绕组在最大和最小值之间的那两根引出线呢?

楼主,你到底是电阻最大,还是绕组最大???我记得以前都是测量各个引线之间的电阻,不是绕组啊

网友B:
一般这种电机是四根线噢。三根线就是副绕组的另一端已和主绕组中点并接了。接线时就用电阻小的一组接电源,另一根就串一个电容后再与电源任一根相接,反相就接另一根电源了

楼主:
谢谢了啊,明天我拿个220的水泵去实验一下。

楼主:
是电阻的大小,不是绕组的大小。

网友C:
有两组分别启动绕组,运行绕组。启动的阻值要稍大些

网友D:
参照家用洗衣机的正反电路,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