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求解

楼主(2010-05-03):
根据工况要求需要用到旋转0-90度的编码器,但心中有些疑惑!
控制要求:
从触摸屏设定角度,比如50度,则当电机从0度旋转到50度停止。设定角度和电机带动编码器的角度相等时停止。
疑惑:
1.用增量编码器该用多少脉冲合适(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2.PLC打算用S7-200的,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用普通计数器能达到要求吗?因为速度不是很快,疑惑中?!
高手帮我出个主意,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计数器用高速的较好,至于脉冲的多少要看你角度控制的精度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系统停电后,你需要进行远点复位,因为使用的是增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