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伺服电机通上电就动,而且还很不正常,正反转来回的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希望知道的人能够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输出线相序错了
勇者走天下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速度控制方式要考虑零点漂移的问题,如果是位置控制方式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您要说清除先,调整了参数没有,是转动还是震动,如果是震动那么我建议你将刚性降下来先,然后在考虑其他,你没说清楚这个不好回答的哦,还有就是伺服的品牌等等

网友C:
有没有报警?
三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速度控制方式要考虑零点漂移的问题,如果是位置控制方式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您要说清除先,调整了参数没有,是转动还是震动,如果是震动那么我建议你将刚性降下来先,然后在考虑其他,你没说清楚这个不好回答的哦,还有就是伺服的品牌等等

2楼兄台说的不错,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不然谁也说不准什么问题。是转动还是震动,用什么控制方式,有没有连什么控制器,怎样的接线等等。

网友E:
是的,要说明清楚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