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该工序是检测出料的,使用圆盘式接近开关设定杆头后杆身有时候漏检,使用对射式检测开关因杆件抖动而漏检,特希望朋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想办法加大被检测面,

网友B:
用圆形接近开关检测距离长点的,和检测离散面大点的,应该就可以了。原来的圆形检测可能距离不够,或离散面不大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超声波开关检测,检测范围大,距离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超声波开关检测,检测范围大,距离远。

网友E:
可以用OMRON:E3HE-DS3E1,漫反射光电开关,检测距离3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超声波开关检测,检测范围大,距离远。

具体给介绍一下吧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有关超声波检测开关的使用介绍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OMRON:E3HE-DS3E1,漫反射光电开关,检测距离3CM

能否给发一份应用说明吗?谢谢!!!

nhsl1234@163.com

楼主:
重新顶起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F:
使用检测距离较长的感应器

楼主:
检测距离较长都有什么形式的传感器那?哪位给系统的说说?谢谢

网友G:
用激光接近开关+普通的光电开关吧。。。保证检测距离,加大检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激光接近开关+普通的光电开关吧。。。保证检测距离,加大检测面。。
不明白?能否具体说说那?为什么两个都要用?

网友H:
请问进出杆有多少距离,我个人认为圆头接近开关比较便宜.安装方便.如果有漏检情况下,是否可以改变检测点的位置.主要要看精度.还有一种方法,用二个接近开关检测.二选一.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I:
用直径细的接近开关,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