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自己按照例程编写的程序

楼主(2010-05-04):
按照例程自己编写了一个顺序控制,软件编译通过,下到模拟器后报错,忘大家指教,多谢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麻烦有时间的朋友指教一下,多谢了,在线等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A:
印象中,S7200模拟器是不能进行顺序指令的模拟。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没有看我写的程序呢,如果有看麻烦指点一下,再次谢谢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我把你的程序看了一下,发现在在网络6上有非法时间继电器T20,改为T32后,就能顺利下载到PLC中,不过你那程序不知用在什么地方,里面有许多地方不能理解,估计也不能实际运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同时你的计数器C1没有给定线圈结果,程序结构基本能够满足顺序控制程序的要求,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语法应用上的错误,具体需要自己在现场进行逻辑;安全性的调试,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这是我用三菱的做的一个小项目,初用西门子的PLC,只是想让大家看看语法,很感谢各位的指点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只是按照原来程序的框架大概转化一下,所做的产品已经投入使用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根据楼上两位指点调整后模拟器还是报相同错误,现附上截图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今天继续等朋友们指点,谢谢大家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忙,还望有朋友继续指点,再次谢谢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A:
最次说明,S7200的模拟器是不能模拟顺序控制指令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那我找真机测试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