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软件EB8000如何把通讯口设成COM5

楼主(2010-05-04):
威纶触摸屏软件EB8000如何把通讯口设成COM5

网友A:
通讯口设成COM5

网友B:
是因为你电脑的COM为COM5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需到设备管理器中把COM口改为1,
如果软件中改不到的话,还是转个弯吧,
因为没有用过这个软件,只是猜想,可以试试,

网友C:
晕死,这个COM口指的是触摸屏本身的COM口,是连PLC的那个,并不是指你的电脑的,
你看触摸屏上是哪个就选哪个,如果你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你的触摸屏只支持一个COM口,如图,打*的是不支持的,

楼主:
是电脑的COM口

网友D:
你在电脑中----硬件-----设备管理器,找到EB8000下载线的驱动,在那里可以改COM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