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编码器怎么用?

楼主(2010-05-04):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编码器怎么用?我找不到这个编码器的资料,找了很久了,有九条线也不知是什么线,谢谢大家了。
以下是我找到的一点关于这编码器的资料

网友A:
型号。型号
大量回收西门子PLC

楼主:
这个就是型号了啊

网友B:
我都想学习下,只能同伺服连接plc就不清楚了

楼主:
三楼的兄弟;我是想找这个编码器的资料;怎么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线性传感器:
A,A-;B,B-;Z,Z-
电源两根,屏蔽一根
一共9根线
好东西

网友C:
线性传感器
纠正一下:线性编码器
一般都是5v,
不过不知道怎么对应罢了。
下载积分:+1(yangyajiang) 认同

网友D:
我觉得,正确答案是绝对值编码器,九条线有两条是电源,剩下的是输出线直接PLC输入点,所用数值应该是2进制数或格雷码,此种编码器应该只能计转一圈的数值,超过一圈自动归零,此编码器的每个位置是固定的数值,不受PLC等外部影响,不受干扰。

网友E:
6楼说得对

网友F:
有几根可以不接的
车床的刀库我用过
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
兄弟们!能跟我说说哪根线是电源吗!有没有什么办法测量哪几根是电源哪几根是计数的吗!六楼所说的A,A- B,B- Z,Z- 是什么意思啊;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G: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G:
A+A-,B+B-代表同相反相

楼主:
如果我要用来检测电机的正反转和对电机转速计数用哪两根线呢!用三菱的PLC两相高速计数器计数该用哪两条线呢?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呢

网友H:
我支持8楼所讲的,绝对值编码器理念上跟增量编码器不同,对于楼主说的计数测正反转和电机转速应该使用增量编码器较好。
绝对值编码器是不输出脉冲的,直接读值。

网友I:
长了见识

网友F:
怎么不在呢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D:
15楼正解,知音呀

楼主:
能说正题吗?比如我这编码器的电源是几伏的;哪两根是电源线;以什么格式输出数据;图片上的DIV12是什么意思;12位。8位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