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请问各位前辈!我使用的三菱FX2n-80MT的PLC的DM区不够用,怎么办?

我在使用中用到DM7999后就不能用了。之后是特殊寄存器。我还有很多数据没有存储,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是否要升级内存!

网友A:
引用楼主tianqiji于2010-05-04 14:58发表的 三菱FX2n-80MT的PLC数据存储单元扩展问题。 :
请问各位前辈!我使用的三菱FX2n-80MT的PLC的DM区不够用,怎么办?

我在使用中用到DM7999后就不能用了。之后是特殊寄存器。我还有很多数据没有存储,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是否要升级内存!

你的数据处理量也忒大了吧?不过我知道FX2N的数据存储器是D0-D7999;辅助继电器M0-M3071(也可作数据存储),DM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实在不行你把S0-S899也顶上去吧;再不行把不用的X、Y也顶上去,再不行就换成西门子S7-200的PLC吧。
  • 下载积分:+2(tianqiji)
  •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三人行必有我师!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用FX3U的,这个存储的要多些
  • 下载积分:+2(tianqiji)
  • 三菱

楼主:
    谢谢,我还是看看能不能把我要处理的数据压缩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