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没有输入的程序

楼主(2010-05-04):
各位大侠,我想要编s7-200的程序,仅仅用于表示几个指示灯的开或关状态,没有实物开关的,开或关的状态是通过计算机程序(LabView)来的,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表示指示灯的输入呢?使用正跳变可以不能区分不同的等的输入啊,比容灯1开的时候,灯2可能是关的,怎么表示这种情况呢?麻烦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使用外部输入I代表输入,而如果使用上位机,那么一般输入就使用内部继电器M。
而如果使用上位机来读取位的状态,不如读取字节乃至于字的效率高。
因此PC可能读取的就是IB,IW或者ID,也可能是MB,MW,MD这样的。
因此,要判断1,或者2 ,只要 判断IB0=0000 0000就可以。
Regards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有点懂。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如果灯是接给中间继电器的,再由中间继电器取得灯,我 的想法是中间继电器使用比如灯1对应M0.0,灯2对应M0.1,然后由M0.1,M0.2分别接Q0.0,Q0.1驱动灯的开和关,现在照你的意思,输入由内部继电器表示,这样就感觉很乱?
是不是中间继电器不是用M0.0,M0.1这种表示的呢?直接就用Q0.0,Q0.1表示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