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 我写了程序LD M8013     TO  K0   K0  H1111 K1,然后LD M8013     TO  K0  K1 K0  K4,为什么CH1的电流仍然是0mA,而不是我想要的4mA?

网友A:
你最好是把问题说清楚点,你这个模块是第几个位置。位置不同地址就不同。

楼主:
引用楼主kaizhijian于2010-05-04 15:23发表的 关于MITSUBISHI的FX-2N-4DA模块 :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 我写了程序LD M8013     TO  K0   K0  H1111 K1,然后LD M8013     TO  K0  K1 K0  K4,为什么CH1的电流仍然是0mA,而不是我想要的4mA?

我这个模块就装在第一个扩展模块的位置

网友B:
只写这2个肯定不行,还要写一段关于输出寄存器的程序,把该寄存器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送到CH1

网友C:
我认为问题出在LD M8013     TO  K0  K1 K0  K4这段上,你把数值0写到了#1到#4进行转换,不是把相应的数字量进行模拟转化,建议把第二个K0改成D0,即LD M8013     TO  K0  K1 DO  K4,再通过传送指令给D0~D4赋值。
还有,你看看是不是程序里有该模块的偏移的程序段,把系统缺省的4到20通过修改偏移和增益给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问题出在LD M8013     TO  K0  K1 K0  K4这段上,你把数值0写到了#1到#4进行转换,不是把相应的数字量进行模拟转化,建议把第二个K0改成D0,即LD M8013     TO  K0  K1 DO  K4,再通过传送指令给D0~D4赋值。
还有,你看看是不是程序里有该模块的偏移的程序段,把系统缺省的4到20通过修改偏移和增益给修改了。

哥们,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回帖,我最初时就是按你说的那样做的,但是它就是在DO=0时,不输出4MA,我才修改成刚才那样子了。呵呵,后来没办法,我着急撤人,我就把0到1000在程序内部转化成200到1000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