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我厂有一台MT510最近显示有点问题,整一屏的图像上下翻转过来显示了,像一面镜子里的图像完全镜像下来显示了(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清不清楚),每个画面都是这样。而触摸的部分却没变,还是按照原来图像的位置,在原来的位置按一下就有反应。只是显示部分出问题。真是奇怪了,又不像是受了干扰,是设置问题吗?有谁遇到过这样问题?能修好吗?

图像类似以下显示的那样: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问题。修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问一下客服。

网友B:
我没有遇见过,不过我分析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引用楼主sandy_love于2010-05-04 15:45发表的 请教:eview 触摸屏MT510的显示不正常 :
我厂有一台MT510最近显示有点问题,整一屏的图像上下翻转过来显示了,像一面镜子里的图像完全镜像下来显示了(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清不清楚),每个画面都是这样。而触摸的部分却没变,还是按照原来图像的位置,在原来的位置按一下就有反应。只是显示部分出问题。真是奇怪了,又不像是受了干扰,是设置问题吗?有谁遇到过这样问题?能修好吗?

不要连接PLC将触摸屏上电上,把屏的拔码开关2拔到ON的状态上电,看下在这个界面下,显示正常不,如果显示正常,那说明是程序设置的问题,如果不正常有2种可能:1.有可能LCD的线号受到干扰或排线松动导致接触不良,2,LCD损坏或LCD元件老化导致显示不稳定,如果在保修期内请不要私自拆机,请返我公司维修,呵呵,你的画面看上去是威纶的屏喔,请确认是否是EVIEW的510屏,如有不明白地方请电话联系,EVEIW售后服务工程师田小波18677777125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