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源后 FX1S plc报警蜂鸣

楼主(2010-05-04):
接上电源后 FX1S plc报警蜂鸣 高手请进高分回馈
我碰到这种情况,用三菱FX1s 控制步进电机,上电后有时会报警(即发出“嘀----”的长鸣声),有
时没有报警运行正常。没办法遇到报警后我拔掉电源重新接入电源,可望消除,但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办法呀。高手帮忙呀!

网友A:
PLC有声音?不可能吧
三菱

网友B:
原来PLC能出声音的

网友C:
plc不能响吧.搞错啦吧

网友D(2010-06-03):
我记得应该程序有一点问题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E:
buzzer接觸不良

网友F:
PLC好像没有蜂鸣器的吧?难道小弟见识太少了?

网友G:
电源发声吧!!

网友H:
plc不能响吧.搞错啦吧.一定搞错了

网友I:
plc开关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