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我想通过at89s51控制10个电容器的导通和断开,每个电容器必须可以单独控制。请高手指导怎么实现呀?(这些电容是用来调谐一个短波接收天线用的,其中的每几个电容对应一个频率。)
    我用继电器来控制电容还是用光耦来控制电容,若用继电器来控制电容,而一般的继电器是用小电压小电流控制大电压和大电流,而这里需要控制的都是小电压小电流,只需要起到控制部分和电容隔离,能起到通断就行。
    若用光耦的话,虽然能起到通断作用,但接通后输出部分的三极管对我需要控制的电容是不是有影响呀?光耦的高频特性怎样?
     求高手帮助。。。。。。。。。。

网友A:
电容断开会有很大的放点电弧。
导通情况不清楚,但是也好不到那里。
还是用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