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助

楼主(2010-05-04):
那位好心大哥帮小弟详解三菱伺服电子齿轮算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有的吗?先自己搞搞看,不过最好先不要连负载

网友B:
电子齿的计算通常一电机旋转一周来计算.,要求是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乘以电子齿轮的比.等于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依此三菱MR-J2S的伺服放大器来说.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是:131072.比如:脉冲当量为0.05微米.丝杆的螺距是:5毫米.所以上位机需要发出1000个脉冲.电机才能转一周.那么电子齿计算方法如下:
1000*A / B= 131072
A / B= 131072 / 1000 然后进行约分. 然后 把约分后的值 分别 写入电子齿的分母(A)和分子(B)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请问楼上的“脉冲当量为0.05微米”这一数据从哪获取的??????

网友D:
搜索以下嘛!!坛子里以前有的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49989&page=1#668771

楼主:
谢谢楼一大哥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