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我们的一台自动压机出现故障。我去维修,到机器旁看到机器在自动模式状态下,一会儿就停下来了,并且每次机器在自动模式状态下故障停留的的位置不一样,我怀疑是急停按钮有问题,可是检查每个急停按钮都没问题,并且机器停下来时三菱PLC无急停闪烁指示。于是重新检查了几遍机器和PLC,发现PLC急停闪烁指示又跳了几下,这就能肯定急停按钮一定有问题。于是我去工人操作位置旁急检查急停开关也没问题,但发现急停开关接线盒旁放安装了一个放物料的操作台,我移开操作台往里面检查,终于发现急停开关的电线其中一根破皮了,后来处理好就正常了。我想是工人移动操作台无意中把急停开关的线磨破了,导致输入端X和机器(地)接通形成回路使机器急停,于是造成接触不良使机器急停必然急停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引用楼主三菱液压于2010-05-04 21:30发表的 今天碰到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我们的一台自动压机出现故障我去维修,到机器旁机器自动的时候一会儿就停,每次按自动停的位置不一样我怀疑急停按钮有问题,我检查每个急停按钮都没问题,看机器停下来看三菱PLC无急停闪烁指示,这时候我又看了几篇机器自动和PLC发现PLC急停闪烁指示跳了几下我就肯定急停按钮肯定有问题,我来到工人操作位置旁急停开关没问题发现急停开关接线旁放了个摆东西的操作台移开操作台往里面检查发现急停开关的接线其中一根破皮了处理好后就正常了.我想由于工作台有时候动把急停开关的线磨破了导致输入端X和地接通形成回路使机器停,但是接触不良一会停一会动.请高手指点下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啊.

我想你如果能在发文中多用用标点符号,那么可能讨论的人会更多。

网友B:
好难读!
一定困难!

网友C:
一口气还真读不完,我不明白的是急停开关怎么接到输入里去了?

网友D:
下次写标点啊好累  跟看古文一样。

网友E:
是呀。好难读懂呀。不好回答。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刚才全改好了.不好意思.

网友F:
在维修中常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