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加减速速控制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0-05-04):
我的目的是:当PLC侧有一输入量时(状态1)让伺服电机从最低速慢慢加到高速模式,当PLC侧又有一输入量时(状态2),使伺服电机又减速到低速模式!这么一个过程!
请问哪位哥哥告诉我这个过程伺服的加减速速控制是怎么控制的?脉冲频率怎么改变啊?一般都用哪些指令进行变速控制!或者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A:
先讲讲哪种PLC做的软件

网友B:
你的是速度控制模式还是位置控制模式?
三菱

网友C:
当然是速度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