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7-200对学习300有多少帮助?

楼主(2010-05-05):
请教一下学习西门子s7-200之后对学习300系列有多大帮助,指令是否支持,是否和三菱一样FX的指令Q系列都有?求教大师们分亨经验!谢谢!

网友A:
编程风格不同,有些指令还是可以借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网友B:
风格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C:
是的 编程风格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D:
个人观点:西门子软件不论200还是300更加人性化些。功能上比较直观。200的子程序在300上用功能块(FB+DB)或者功能(FC)做了。200的主程序在300上用OB1等做了。指令方面有所不同。学习任何一款编程方法,都对于其它编程方法都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