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个FX PLC 和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10-05-05):
现在一个编码器,一周有500个脉冲,24V,怎么用PLc编程呢?能发个例子吗?我是用来定位,或者测长度的,谢谢!

网友A:
编码器配配套的编码轮周长是多少?

楼主:
没有配的,就像电机一样,那是不是要量 一下周长呢?

网友B:
你测量的滚筒直径是多少?每个脉冲对应是多少距离要自己编写程序。
读取脉冲一般用ld m8000 out c251 kXX 或ld m8000 out c253 kXX
编码器A和B对应接X0 X1 或C253时,X3X4 .切忌小心使用X5 ,因为X5是复位C253的信号.
在程序中,直接调用C251或C253进行四则运算即可以,建议使用32位运算。这样做不容易出错

网友B:
补充一下,绝对式编码器直接使用AB相即可,有需要就接Z,零线接PLC的公共点,24V建议直接取PLC的24V+脚。
如果是增量式,则接A+B+或A-B-。Z+Z-接其中之一就可。这是NPN编码器,我一般的接线即使用方法。

网友C:
我有一个。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