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

楼主(2010-05-05):
UG221SR4,程序写完下载后,屏上显示I/F驱动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
软件是UG00S-CWV4

网友A:
之前好像驅動程式都會幫妳自動安裝好在人機裡一般都是,直接下載畫面資料都可以用了,最近聽說跟哪一型的plc連線要自己在i/f驅動程式那裡選擇好安裝就可以了,你的問題也是,
有些更不肖的廠商還會給你說是要買驅動程式還要加收費呢?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了,换台笔记本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