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吓!!

楼主(2010-05-05):
我用软件破解一个FX2n-48mt的plc 读出程序之后 在灌如同型号的其他plc结果写入的过程中出现:程序中有异常代码 ES:04010004
强行写进去之后运行 完全出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程序显示有2000步(状态栏显示) 但是实际上只有1397步 很奇怪啊 。是不是写程序的人做了手脚?谁见过这个现象啊?

楼主:
那啥 人呢 ?

网友A:
我遇到过,不过机器是用了很长时间后PLC报错,读出来后发现程序残缺。后来清除所有内存和参数后重新写程序解决了。
1.确定手上PLC有没有问题,是否正品。或者写一条简单程序进去试一试。
2.破解的时候有没有破坏原来内存的数据,原PLC工作正不正常?
3.关于显示问题,设为11触点显示看看。还有下载前先诊断一下程序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