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是做什么用的?
任我菜

楼主(2010-05-05):
如题,别笑。请尽量说通俗一点。

网友A:
是用来和PLC进行沟通的。

网友B:
你说的触摸屏准确的说是人机界面,触摸屏是个大概念,像手机,提款机等都有触摸屏的,触摸屏只是人机界面的一部分,人机界面主要是与PLC通讯,设置PLC的参数等,也可以代替开关,按钮等,减少装配时间和成本等。

网友C:
最基本的功能,开关、指示灯,数值输入数值显示等
三菱
任我菜

楼主:
谢谢,这么一说有点明白啦。
就是说输入输出都可以显示或代替?

网友D:
一般的功能是开关、指示灯,数据显示,动作模拟等

网友E:
有视频
下载了看看就明白了
"触摸屏"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