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作为模拟电流输入plc,如何实现功能?

楼主(2010-05-05):
小弟要做毕业设计——plc水塔水位控制(我知道很简单)。为了让论文有质量,我加入了传感器。采用cpu224(老师只有这个)+em235模块。用电容式传感器采集水塔的高低液位,分别对应4和20mA。先前传感器在梯形图中用I0.0表示,加入传感器后如何替换此处的I0.0。请各位高手帮帮我,qq6346023。小弟给大家跪下了~~~~~555555

网友A:
这位朋友,你为了让论文有质量,把原来的数字量的限位,改成了模拟量控制,这需要进行模拟量的输入处理,然后把处理后模拟量进行和设定值进行比较。比较后的结果就可以替代你原来的I0.0。祝你好运,还有不要动不动就下跪,不就是一个论文吗,不用这样,有事大家都会帮忙。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呵呵呵~是因为我保研了,学习要求论文良好以上。所以我才改的。
至于您说的那个过程能详细点吗,我大概知道还要用模块转换成实数~~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PID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