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家园热心人诚心请教!

楼主(2010-05-05):
我想利用触摸屏做一个参数储存与读取的程序,就像游戏的存档与读档一下,请解如下:
我要做一个送料机,由步进马达控制,对于不同的物料,送的长短与快慢不同。
有两个双字寄存器D500,501 D502,503 ,分别对应步进马达的频率与脉冲数,
我想配合触摸屏,做一个储存功能,对不同的物料做到参数的读取与储存,我之前做过一个,觉得方法很笨,就是用MOV传送指令,请问高手有没有更方便的指令?能不能储存时输入一个文件名?这样读取时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A:
1. 使用配方,将参数储存在屏里,PLC无需编程;
2. 使用MOV,结合变址指令。
储存时输入一个文件名当然也是可以的----甚至你直接将这个文件名当做是你要控制的参数之一就是了。

网友B:
SJM213 说的非常好,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如果没有配方功能用变址也可以,用BMOVE 加变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请问你们有没有类似的例子,知道一个大概,但具体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路过。。。。在配方里设定寄存器范围,然后将数据都写入范围内的寄存器中,然后用功能键设置读取寄存器中的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