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问题,本人菜鸟,忘前辈指点

楼主(2010-05-05):
有个压力变送器的测量值一直低于实际值,(变送器是用来测下段煤气压力的,煤气下段压力的正常值一般在2k-3k帕之间)有时甚至会显示在1.0kp以下。我换了个新的变送器之后,显示就正常了。
原来的那个变送器一直都是好好的,怎么就突然显示不正常了呢,是不是现场温度太高(下段煤气温度在450-550度之间,虽然中途经过了大约60cm的导气管。但是所测煤气的温度还是有70度左右)。要不要采取什么隔热措施呢?

网友A:
你用的是差压式的,量程在:20-30CM, 故障估计为1、温度引起膜盒变形;2、单向受压过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有耐高温的吧!买个耐高温的试试!型号要看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