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解惑

楼主(2010-05-05):
现在的直流电机是不是用的很少啊,我厂用的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就没看到直流电机的影子,本人作为个小电工,也就是经常判断一下电机的好坏,坏了就直接换好的,至于修理的事就交给机修了。电工是不是只要会判断电机的好坏就行了呢,要不要对修理电机也要去学习下呢?

网友A:
电机的选择,要根据事实的设备使用情况和行业的。我这边直流电机用的很多,最大功率的是1250KW的,西门子的6RA70的直流驱动器驱动,250KW.180KW的,也有用欧陆直流驱动器的。几KW小功率的也有不少。
偶也是做维修电工的。
如果有时间,学习一下无所谓,关键是干得多,收入多吗?如果干得少,收入多,那才叫本事。

网友B:
可以学学,电机维修要从电机构造讲起,首先是电机绕阻,定子,转子..电机维修较辛苦,重绕线圈,拆装电机,特别是大功率的电机..现在维修电机比较少人做了,..因为又累又少利润..

网友C:
直流电机容易坏,好处是线性度好,起动时恒力矩,看到的大的直流电机比较多,小的一般让变频所代替,直流电机坏一般在整流子打火,想修就抬上车床去车一刀。

网友D:
直流在低速和高速时调速性能较好,恒转矩时调速范围宽,所以有些对张力要求较高的场合用直流,一般都能用交流变频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