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cp1h.cp1e欧姆龙plc编程电缆通用吗

楼主(2010-05-05):
cp1l.cp1h.cp1e欧姆龙plc编程电缆通用吗

网友A:
这个是废话,都归属CP1系列,只是经济--》经济————》在经济,但打印机数据电缆可以连结,不过1E的1# COM固定了(n)。

网友A:
你的信息我已回复,是相同的
电缆线

网友B:
我用USB线连接CP1H在线连接时显示要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B:
我用USB线连接CP1H在线连接时显示要安装USB驱动程序,如何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USB线连接CP1H在线连接时显示要安装USB驱动程序,如何安装。
你买USB线配有一张光碟,把光碟放进电脑光驱,就有安装向导自动完成,如果没有光碟,就在网上下一USB驱动程序安装

网友D:
楼上阿杰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