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y

楼主(2010-05-05):
求助
各位高手,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我用3个三菱1PG,外加一个PLC,做一个独立的三轴控制,但是3个1PG,用手按动点动时,,也就是JOG时,FP,RP ,灯亮,但是伺服驱动器没有接收到脉冲,显示肪冲的数量为零,这样,伺服驱动器没有收到脉冲,肯定无法动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想必是接线有疑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