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怎么计算距离,需要哪些参数?

楼主(2010-05-05):
用编码器怎么计算距离,需要哪些参数?知道的能给个帮助,谢谢!

网友A:
用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器计算脉冲数,通过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可得出转多少圈多少角度。换算成周长,若没有发生静摩擦,则总长度就是移动的距离。
下载积分:+1(gumeng)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2(cghaou)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是的的,楼上说得好。

网友C:
我也正在学 呢,不是很难~

网友D:
螺距,减速比,。。。。。。

网友E:
根据机械设计 计算一个脉冲走多少实际距离 然后用高速计数器记下脉冲数 到了一定数量停就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