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台达电缆通用吗

楼主(2010-05-05):
三菱有些型号的编程电缆和台达电缆接口一样可以通用吗?请知道的师傅回答哦,那样我就不用再买台达的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引用楼主huixiaxuema于2010-05-05 22:33发表的 三菱和台达电缆通用吗 :
三菱有些型号的编程电缆和台达电缆接口一样可以通用吗?请知道的师傅回答哦,那样我就不用再买台达的了哦
腳位跟通訊方式不一樣不可通用,三菱是422,台達是232喔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铁定不一样

网友C:
除了形状一样之外,没什么通用的,用了反而有会造成硬件损坏的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认真回答的师傅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幸亏我问了一下要不我死定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