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L INI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0-05-05):
cp1l高数计数器的使用过程中,ini指令的控制数据c2有一个“改变高数计数器当前值”的功能,请问这个功能实现的结果是怎样的?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功能之后才能后面用prv指令读出高数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A:
你说的INI指令的控制数据C2,意思是当执行INI指令时,会将C1指定好的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改变成S中指定的数据。
PRV指令是读取高数计数器的当前值,与INI指令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