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5-06):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各位 PLC控制步进电机咋么编程 我用FX2NPLC

网友A:
用PLSY,输出脉冲信号就可以了,PLC输出形式要是晶体管的哦。

网友B:
最好不要用FX2N,这款的脉冲频率是20KHz,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用FX1S、FX1N等,100KHz,有定位指令
三菱

网友C:
步进电机需要和步进电机控制器一块使用,在plc方面只要求输出脉冲及正反转控制即可,再者,plc需要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