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子程序的运行情况

楼主(2010-05-06):
图1是子程序,要实现两个数转化为实数相除,
图2 的仿真程序,怎么变成LD8=LD16/LD8而不是LD12/LD16呢?

网友A:
我用PLC监控了下,看不出来什么,可能是你软件有问题,最好身边有个PLC!

网友B:
仿真终端梯形图是从STL语句翻译而来;它是忽略了上一条将LD12传输到LD8的指令;但执行结果应该不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