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固态继电器的好坏,怎样确定,请教各位.

网友A:
简单的,不触发或不通电的时候应该是断开的,用电阻档可以量的到,用电压档量可以在通电情况下量主接触点,正常触发时没电压(通路),不触发时有电压(断路)。或用电笔也可以搞定。

网友B:
正解,有电时主控触点导通,没有电时主控触点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不触发或不通电的时候应该是断开的,用电阻档可以量的到,用电压档量可以在通电情况下量主接触点,正常触发时没电压(通路),不触发时有电压(断路)。或用电笔也可以搞定。

正解!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