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模块

楼主(2010-05-06):
]from K0 K0 K4M0 K1
第一个K0为单元号,是不是模块号?是怎样确定的?如果有两个模块又怎样确定?
第二个为BFM#传送源,从#29读出数据,是不是温度或者其他的什么,从实物中测出来存入这里面,PLC在读出来。那又怎么设定数据存入其中,还是每个模块默认存入确定的地址?

网友A:
对于特殊模块从K0/K1/K2......往下排最多到K7,共8个模块
29号缓冲区是什么可以查手册,应该是错误状态的缓冲区
三菱

楼主:
先谢谢一楼的回答
还有问题就是有两个模块怎么分别确定它们的模块号?
然后我看了一下FX2N-4AD的BFM的分配,没看懂它数据是存储在哪里的,有几个数据存储的地方,我怎样选择读取

网友B:
排第一个 是K0 排第二个K1
4AD 的数据读取
假如你数据存在D0
那么第一个通道的数据为D0 第二,3,4,通道 为D1 ,D2 ,D3
下载积分:+1(tushi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