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我做好触摸屏程序传到触摸屏上时,发现一个问题。画面切换不能到指定画面,这是为什么。我的所有画面都是基本画面。

网友A:
切换画面按钮的对象设置正确吗?检查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对的啊

网友B:
是PLC指定数据时不能切换,还是触控键不能切换到指定画面

网友C:
你是怎么设定的呢?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