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我用的是FX2N-4AD要采集压力数据,选择了4-20mA,压力范围为0-100bar,应该怎样编程读取数据编程与设定值比较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说的具体点,你可以看一下FX2N特殊模块的使用说明

网友B(2010-06-13):
看看,准备用FX2N-2AD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压力传感器采用瑞士凯乐的PA-21SC经济型,规格如下气压0-16bar对应电流4-20mA;FX2N-2AD也选择电流输入4-20mA对应数字值0-4000
量程最大变化范围为16mA
数字量=(电流输入-最小模拟量值4mA)×4000/16mA
每1mA=1bar=对应的数字量=4000/16=250
当偏置值为0时,将采集到的数字量除以每1bar的数字量就得到了气压值
我所写的是否有误,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C:
下载个特殊模块手册,里面针对不同的模块有很详细的编程说明。照着上面的程序编写就能实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