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大家好!  我想请问你那急停开关的问题!  为什么梯形图里急停开关要常开而外部接线要常闭呢?      也有帖子是问这个的,不过不是很懂!  希望能搞清楚,谢谢!!

网友A:
失效安全
《三菱PLC应用101例》这本电子书里1.8有个例子说明

网友A: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紧急停止开关公认的是常闭接点,假设它接的是X1端,所以当给PLC上完电后,X1的软线圈就已经驱动了,这样X1的常开接点闭合,当紧急停止后,实际是让X1软线圈断了一下电,X1闭合的常开接点顺间断开一下以停止Y1。紧急停止开关如果是次品(假设买来的是断开的),这样你接完线PLC上电后,由于X1软线圈没有驱动,梯形图里的X1常开点没有闭合,这样当你按启动开关,整个梯形图不通,Y1不得电,这就说明紧急开关失效后,系统也是安全的(你不能启动)
  • 下载积分:+1(zq23-2) 热心助人

网友B:
    很好理解

楼主:
    tjdsllq   谢谢你的回答! 我可能还要再想想!我看其他解释说关什么输入映像寄存器的事,看的我都糊涂了

网友C:
    合理的解释是  当我们外部需要急停按钮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常闭呢?
    应为常闭才有能流,常开是没有的,外部使用常开,当我们要紧急
    停止的是,如果常开按钮故障,那岂不是设备不能急停,会导致严重事故,
    外部是使用常闭的话,如果是常闭故障,这时候设备就处于急停,
    用常闭就是检查急停开关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能理解外部接线要用常闭,但PLC梯形图内部用常开的话,那电流正常情况不是过不去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合理的解释是  当我们外部需要急停按钮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常闭呢?
    应为常闭才有能流,常开是没有的,外部使用常开,当我们要紧急
    停止的是,如果常开按钮故障,那岂不是设备不能急停,会导致严重事故,
    外部是使用常闭的话,如果是常闭故障,这时候设备就处于急停,
    用常闭就是检查急停开关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一句话言之:这样设置会让急停开关随时坏随时知道,避免到用时不能停止机器。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外部急停开关接常闭,内部输入继电器 用常开还是常闭,由设计要求或者说逻辑关系确定。

网友F:
    失效安全,1楼说的对,如果你是电工的话你就会理解这个,你想一下如果你的急停按钮接触不良的话两者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G:
急停按钮接触不良的话两者会出现

网友H:
梯形图形,如果用复位的话,那么外部开关就接常开,,,,,,,,,,,,如果接急停的话,那么外部开关接常闭.....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呀,外部当然要接常闭,一旦有事,按急停开关,断开控制回路电源,就可实现紧急停止工作的目的。梯形图的外部输入接点按常规习惯都要接常开,但你在编程时要用它的闭合接点。看来你不是学电的,要多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J:
回7楼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紧急停止开关公认的是常闭接点,假设它接的是X1端,所以当给PLC上完电后,X1的软线圈就已经驱动了,这样X1的常开接点闭合,当紧急停止后,实际是让X1软线圈断了一下电,X1闭合的常开接点顺间断开一下以停止Y1。紧急停止开关如果是次品(假设买来的是断开的),这样你接完线PLC上电后,由于X1软线圈没有驱动,梯形图里的X1常开点没有闭合,这样当你按启动开关,整个梯形图不通,Y1不得电,这就说明紧急开关失效后,系统也是安全的(你不能启动)

网友K: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