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求proface 的   AGP-3400屏的编程线的接线图

网友A:
引用楼主king125于2010-05-06 17:57发表的 AGP-3400屏的编程线问题 :
求proface 的   AGP-3400屏的编程线的接线图

我記得3000系列都是用usb傳輸的,手邊隨便找一找應該都有不需要專門去買或製作吧.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3000系列都是用usb傳輸的,手邊隨便找一找應該都有不需要專門去買或製作吧.

3000系列的是用USB传输,但是USB线是专用的,不是随便找找就行的。

BTW:既然是AGP3400,那可以用以太网传输程序。

楼主:
用了网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