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请问一下,现在的工控系统都是用什么写的?我只是知道模糊的一点,比如说电脑里的控制界面用VB,然后通过数据转换成控制电柜里的交流接触器能收到的信号
,  请达人介绍一下,好吗?用什么软件来写好写,也比较好学。。。。。   很感谢!!!

网友A:
你是想学上位机名么?

就我个人而言,作工控的,毕竟高深的软件并不需要我们

最好选择labview或labwindows,这两个相对容易,前者较后者容易

楼主:
就是一班的工控系统啊,比如说 在电脑的控制界面里输入一些参数,然后通过一些交流接触器来控制实际的机械按照参数来动作

网友A:
什么?
直接用PC控制接触器?

也许可以,但是我不会哦!

求高手,呵呵

楼主:
请问一下LabWindows/CVI 可以用来实现自动化控制吗?

网友A:
就目前工控行业来讲,用的最多的还是,PC与PLC通信,然后由PLC来处理现场任务

网友A:
你用过组态软件没

组态能做什么,它基本上能做

楼主:
组态能做什么,它基本上能做  这个它你是指的LabWindows/CVI吗

网友A:
LabWindows/CVI  这个要学c语言

LabView 这个要容易

如果要自己开发监控软件,推荐上面两种,LabView这个更方便。。。

如果想更容易就组太王吧,毕竟资料多,易学

楼主:
我想请问你一下,一班的电脑工控机里面的控制介面是用什么来写的?

楼主:
比如说  混凝土搅拌站控制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能做什么,它基本上能做  这个它你是指的LabWindows/CVI吗

是的

组态软件就是发行该软件的公司,已经把各种plc厂家的PC通信协议写好了,你只需要调用一定的功能即可,然后做画面。。。。。
这个方法可以方便电气人员。。。在大型的监控系统中最好采用成熟的组态软件

如果你想写的是简单的上位机监控,就的自己开发PC与plc通信的软件,工具有很多delphi,VC,VB,这些我都没用来开发过软件,毕竟我不是软件工程师。如果采取这些方法,PC与PLC的通信协议,就得靠你自己来写。。。

LABBIEW和LABWINDOWS正在学习,无法提供更多的介绍,我只是觉得比较适合我们工控人员,来开发小型的软件

网友A:
你做混凝土搅拌站
正好我也在做。加QQ聊211975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你一下,一班的电脑工控机里面的控制介面是用什么来写的?
首先要知道是用的什么品牌工控元件,比如触摸屏,什么厂家的,什么品牌的你要用什么厂家提供的软件去写

网友C:
恩,我们一般用的是组态软件,挺好用的,要编写的话,用的就是简单的c语言,当然啦,做的很好看那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