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两台FX2N的PLC,利用485BD进行1:1的通讯,我想在从站PLC上再连上一台变频,也是利用从站PLC的485BD,要使用RS指令。请问这样的控制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那具体的实现方式又怎样?高手要帮忙啊

网友A:
可以,只能有一个主机,站号要对上,协议按三菱专用的自由通讯协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能有一个主机,站号要对上,协议按三菱专用的自由通讯协议就好了。

请问“自由通讯协议”是制使用哪个通讯协议?多谢指教

网友A:
就是三菱变频专用的协议,你看A700系列变频器手册里面就有通讯控制的协议跟地址,很详细的;貌似A700的变频还可以用modbus-RTU协议,不过两种协议你都要自己在PLC上写通讯程序;数据类型转换,校验什么的都要自己写。论坛上好像有这样的例程吧,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三菱变频专用的协议,你看A700系列变频器手册里面就有通讯控制的协议跟地址,很详细的;貌似A700的变频还可以用modbus-RTU协议,不过两种协议你都要自己在PLC上写通讯程序;数据类型转换,校验什么的都要自己写。论坛上好像有这样的例程吧,你找找看。

只是使用一台PLC控制变频器,这个我懂,但是要使用一台PLC作为主站控制从站PLC,从站PLC还要控制变频。这个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