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上面有两个微调器,在梯形图中如何调用他们啊?

楼主(2010-05-06):
就是想调用它来控制PLC的里面的timer指令来调整时间长短。我不知道是用那个指令。
手册上说是辅助继电器250CH,怎样控制时间呢,我是新手,忘老师指点

网友A:
直接写入就行

网友A:
意思就是T3里面的设定值是由250里的数据决定多少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