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0-05-06):
高手,高手请赐教。在饲料行业自动配料系统中,怎样用PLC实现物料的自动排序,即按数值大小顺序配料,一批有6-10种原料。

网友A:
有具体的工艺吗?

楼主:
实际上是在10个数据寄存器中,分别陈放10个不同的数据,怎样用PLC实现按数值大小排列,即物料重的先配料

网友B:
你这个数值是怎么算的,是个数还是重量,是重量要加模拟读入单元,然后按2楼说的编程

网友C:
如果只是單純的排序的話
用SORT指令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人,在下感激不尽,祝你们好运!

网友D:
你好数值不是放在一个寄存器内吗?再用数据查找就可以了吧。也可用比较指令吧

网友E:
可以用C#的冒泡排气法。。。。
定义两个寄存器,一个用于寄存临时数据,一个是最大数据,用For指令执行十次或用变址帮助数据寄存器进行数据排列。
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SQTR指令出来一样。自动给你招到最大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