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触摸屏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06):
读三菱触摸屏程序密码忘了怎么办

网友A:
我个人觉得PLC的程序里是有触摸密码的,就是说你通过触摸屏进PLC程序时,触摸屏输入的密码要和PLC的一致才能进.这样的话,PLC程序内就有数据.你可以用电脑读出PLC内的程序,再找是那个数据.试试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哈哈!关注。

网友C:
如果解不开
那就重新写程序了
三菱

网友D:
赞同1楼观点,请楼主看PLC程序。

网友E:
这个的话是可以在PLC里面找到密码的;你先试一下!

网友F:
有的是在触摸屏里面的密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