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5-06):
我是新人,想学习PLC编程,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买来了几本书可是都看不懂,哪位给个帮助,谢谢先

网友A:
恩 ,首先看些基本电器例如接触器、继电器。。。会对你有帮助的;然后是基本的指令、数据之间的转换(模拟量的处理),
都感觉差不多了,再编些程序,例如恒压供水之类的(要求数字量、模拟量的控制),最好手边有个PLC,不停的简化程序!
我这有个冒泡程序,看明白了,你对数据和指针都会有理解的(对以后大量有规律的数据处理会有很大的帮助或编写数据处理的子程序)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但是我不知道要看哪些基本的书呀

网友B:
这样吧,我先问你个问题:主令电器是指什么?